求助: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开关量还是数字量,数字量与开关量,模拟量的区别,请各位老大给我一个答复好吗

楼主(2005-08-24):
(无正文)

网友A:
有问题请mail至:jingran.li@fushengtek.com

网友B:
这种问题就不用老大们回答了,我回答你吧:开关量和数字量是一回事,是指其输出仅有“通”和“断”,或者说是“高电平”和“低电平”两种状态。比如,你的传感器电源是DC24V,其输出为DC24V或0V;模拟量是指传感器的输出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比如0--10V或4--20mA,是连续变化的量。

网友C:
楼上非常清楚了.具体来说,传感器一般都是用4--20mA的模拟量输出.

网友D:
补充一下,现在的传感器输出,开关量和数字量不是同一回事了。数字量信号直接传输的就是实际数值,比如数字温湿度传感器,直接传输的就是温湿度数据,传输过程精度不会降低,而且数据包里有地址,所以多个传感器可以联网传输。

网友B:
对不起,看来我误导别人了!楼上说的是不是可以直接挂在总线(比如As-i)上的传感器?是不是在传感器内部就实现了A/D转换?

网友D:
没事,各自关注的领域不同而已。的确是传感器内部就完成AD转换,采用的总线方式为1-wire Bus或 ITU Bus。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41395或发邮件给我,我给你发资料看看,多了解了解没坏处。

网友B:
谢谢。发份资料看看:liuconman@sohu.com

网友E:
‘直接传输的就是实际数值,比如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应该归到串行数据通讯中去,只是协议不同于通常所说‘标准’的同步/异步通讯 。‘数字传感器’不等于输出就是‘数字量’信号。 数字传感器内部已含 A/D 转换器。

网友F(2007-08-16):
能给我发一份吗
jinsongkui@gmail.com

网友G:
讲的很好,但是现在的传感器,输出有开关量,数字量和模拟量的,根据客户需要来选型,种类很多

网友H(2012-01-11):
受教了,新手,,,,,,,

网友I(2020-04-12):
请问有输出量为开关量的速度传感器么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