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有没有可以支持屏幕打印的微打最好是面板安装的 01062097517

楼主(2005-08-24):
(无正文)

网友A:
似乎打印机的功能就是打印,它不知道你送给它打印的是屏幕或是某一个字符,更无法进行控制,你送给它什么它就打什么; 恐怕操作系统和驱动程序才是主谋,由它们来决定把什么送去打印. 那么,问题可能变成写一个特定微打的驱动程序,用这个驱动程序把你要求的屏幕内容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