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支持屏幕打印的微打最好是面板安装的

楼主(2005-08-24):
(无正文)

网友A:
我用过一个型号的微打是面板安装的: TPuP-A系列微型面板式打印机(uP-A16S) 但是它的幅面很小,只比出租车发票宽一点点.

网友B:
当然有,要看你怎么使用?

网友C:
有啊 炜煌打印机

网友D:
我们有一个产品,基于PPI协议开发的,当然也支持用户定制协议,详细说明书请到我们网站下载,看看有没有兴趣? 我公司最新开发基于西门子PPI协议微型打印机适配板 ,轻松解决工业自动化控制中PLC连接微型打印机问题,同时扔掉了昂贵的PC/PPI电缆,从此连接微打就象访问VB内存一样简单,再也不需要编写类似自由口通讯那样麻烦的代码了,节省了宝贵的PLC程序空间! 另外微型打印机适配板内部配置了大容量的FLASH汉字库,不需要编程就可以支持图形曲线的打印,不管您使用国产或者进口打印机,打印漂亮的汉字、图形、曲线报表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