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问:如何提高工控系统的可靠性

楼主(2005-08-24):
做的一些工控计算机在调试的时候都很好,但发到用户手里后经常出现问题,也就是说机器的可靠性不高。机器的主板、底板及各种板卡都是采用的研华等知名厂家的产品,请问各位老师:系统的可靠性不高是不是因为板卡的接插不牢固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影响啊?电磁兼容对此影响大吗?

网友A:
电磁干扰是肯定有影响的,而且,工控产品都会有抗电磁干扰这一项指标!至于您说得到客户手中老出问题,情况很多,机器的不稳定,是一个可能的原因,现场的环境也是考虑因素之一。您所说的板卡的接插不劳,是经过运输后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个情况。但是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前期工作避免的!至于机器本身的稳定性,您现在所用的研华,在台湾的厂商里已经算是最好的了。在找有名的,就只能是国外的一些工控机了。价格随之也会上升! 我的mail:jingran.li@fushengtek.com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咨询!

楼主:
谢谢静然,请问如何提高系统的电磁干扰能力呢?以后要向你虚心学习。

网友B:
我们可以提供电磁兼容性方面的技术服务和咨询,目前已为中科院某所、某DCS公司做过EMC方面的服务,提升产品的品质和稳定性。

楼主:
怎么联系你啊,楼上的高人

网友B:
QQ:10815405 010-68703353 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