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应用

楼主(2005-08-24):
我有个客户是生产半导体测试封装设备的,就是对芯片进行测试,根据不同的测试结果 把芯片送到不同的管子里,这个运动是由一个两相步进电机带动同步带(同步带上固定一个导管),根据不同检测结果把导管对到相应的料管里。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失步(不规律),我认为步进电机只要一分钟内走的准,那么一小时、一天都不会有问题,除非是其他因素引起。请大家帮我分析!

网友A:
最好 弄个一样的东西 2个一起动 看是控制信号有问题 还是执行部分有问题! 这东西负载很轻的,估计是控制问题!

楼主:
负载确实很轻,上位机是三菱PLC。

网友A:
把它的控制信号引到另一个上面看看!一般这种设备都是至少买2套,维修方便!

网友B:
你的步进驱动器控制上有没有加减速度控制?没有加减速控制很容易导致失步。 还有一个办法,将你的脉冲输出信号接到你的高速计数输入上,看发出的脉冲数量对不对。

楼主:
注明:我司是开发这个设备的,不是工厂维修,在试机中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A:
既然这样 那你更好办啊!!那就把2个同样的东西 接一个信号啊!看看他们转起来一样吗!如果一样那就是控制的问题了! 没想到自动测试机国内现在有做的了,太好了,支持你们!

楼主:
谢谢“ 扌丸着真心人”,如果现象一样,那么可能是电机不行,也可能是控制不行,可是如果现象不一样,我也不能确定原因啊,有可能是机械上有细微差别,也可能电机有个体差别。。。。。

网友C:
"步进电机只要一分钟内走的准,那么一小时、一天都不会有问题" 这话太理想了,一个例子,一次偷东西没有被抓住,一世偷东西都不会被抓到?一天不吃饭不会死,一个月会不会死? 有些短时间内的偶然因素,随着时间的累计就变成了必然因素,比如信号的电磁干扰。有些短时间看不出效果的因素,长时间就看出效果了,比如驱动器散热有问题。另外,电机的力矩是否留了足够的余地?

楼主:
电机扭力是绰绰有余,请问我是否可以排除电机和驱动器的嫌疑?

网友D:
影响步进电机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脉冲不合适,脉冲频率在低速时是否在电机的共享点上,对于不同的电机也不一样,电机高速的时候是否采用了梯形或者其他加速方式,控制脉冲频率有无跳动现象 解决方法:调整脉冲频率 2、驱动器:电机在低速的时候失步高速正常,可能是驱动电压过高 电机在低速的时候正常高速失步,有可能是驱动电压过低;电机长时间低速运转无发热现象,驱动电流过小,电机工作时过热,驱动电流过大 解决方法:调节驱动器电流、驱动电压或者更换驱动器 3、电机:电机低速时正常高速时失步:电机电感量大或力矩不足; 电机低速时振动或失步高速时正常:电机共享振动严重或与驱动器不匹配 电机高低速均失步:电机力距不够 解决方法:更换力矩更大的电机 估计你的还是控制脉冲的问题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看法: 1、控制信号是否稳定?不能是阶跃信号。产生脉冲的晶振很有可能因为热因素不稳定。 2、外力因素有可能会造成轻微的丢步。如电机导管在对到相应的料管时候。

网友E:
我现在就在生产半导体的公司上班。而且以前就是负责这种测试机器的。你们可以参考一下Daymarc机器的设计。虽然比较老。但是这种机器在电机控制方面还是挺稳定的。另外,新型的这种机器,我现在负责的是德国产的Multitest。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