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表测量炉膛负压显示总是超出量程的疑惑

楼主(2005-08-24):
在锅炉系统中,测量炉膛负压的负压表显示总是超出量程,压变量程为-120PA-120PA,2线制接线,2次仪表接线参数都没问题,后来试加电容滤波效果不明显,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其它负压表都运行正常。

网友A:
‘都没问题’就是量程选小了。 如果有条件换个大点量程的一试。

网友B:
你应该用的是1151吧,可以进行量程迁移呀。如果没错的话你选的是2号膜盒吧。全量程是-1500Pa~1500Pa. 你只要进行量程迁移就可以了。 010-82325885 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