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交流伺服的抖动问题

楼主(2005-08-24):
我用松下交流伺服实现位置控制,第一次启动电机时,运行平稳,停止时负载会往复振动 一会,然后电机就发出强烈的振动,频率很高。请问是什么问题?我考虑会不会是负载太大惯性太大,停止时电机的力矩不够导致负载过冲?如果是,如何提高电机运动停止时的力矩?(间歇运动)

网友A:
可以修改伺服控制器的加减速的时间和电流限制。 应该能起到作用。

网友B:
调整增益吧,很象是增益过大的问题。

网友C:
斑竹说得没错

网友D:
同意刘老师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