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组态王做界面时,怎样定义变量

楼主(2005-08-24):
各位专家:我刚学习组态王,在练习时,我选用亚控仿真PLC设备配置,在定义一个I/O离散变量时遇到了麻烦,在用寄存器时,总是被警告出错。请各位告诉我各种类型的变量应用什么样的寄存器

网友A:
主要是要分清楚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 一旦变量选择了某种类型,寄存器也要选择相应类型的寄存器,否则会报错。

网友B:
我的举例只是针对西门子的PLC,不同品牌的标识不同。。。 离散型变量就是开关量,一般对应继电器或数据变量的一个位,一般格式都是I*.0~I*.7。。Q*.0~Q*.7。。M*.0~M*.7。。。或V*.0~V*.7。。。。 整型变量就是数据量,一般对应数据变量,一般格式是V*。。。切记的是单字、双字、和长整的数据长度不同,地址避免重复覆盖。。。 组态王选好对应PLC型号后在数据词典中添加定义变量,“连接设备”请选PLC,“寄存器”会有下拉菜单,离散型的选用M*.*,整型选V*,*处请填写您具体对应数据区的地址(为整数),“数据类型”:Bit是开关量,其他的就都是整型变量了,区别就是数据长度和范围不同而已。。。读写属性、初始值、采集频率等您自己根据工艺设定。。。 其实您找本组态王的手册里面介绍的都很详细。。。我N年前用组态王做过几个系统,其中一个是调用和输出PC机的EXCEL表格里的数据和PLC交换。。。呵呵,好久没用,快忘记了

楼主:
谢谢两位哥哥或者姐姐的回复,你们还有你们当年做的工程吗?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个比较简单的过来,我先在这里谢谢你们了,对了最好是6.0版本的哦。

楼主:
我突然发现我很不适合搞自动化啊, 但是,既然选择了就应该学好啊,跪求你们帮帮我啊!!! 我的邮箱是zhengdan001234@tom.com

网友B:
大家都是从开始逐渐过来的,呵呵,您看看组态王的手册就应该差不多会使用些基本功能了,里面介绍的很详细的。。。做过的工程无法发给您,抱歉,原因:1、涉及公司和客户的利益,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2、它的内容只针对客户的使用情况和工艺条件,而且还对应相关的PLC程序,您只拿程序还是无法理解。。。不好意思。。。您在使用时有何具体问题可以在这里大家给你解答帮助。。。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看手册不懂的可以向组态王公司北京亚控或您的产品供应商咨询,他们应该有很多范例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