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变频器在和利时SmartPro的组态方法

楼主(2005-08-24):
一.爱默生EV2000变频器的内部参数设定 设备型号:EV2000-4T0022G; GSD文件:HWDQ0589.GSD 设备厂家:爱默生公司 总线适配器型号:TDS-PA01 端子示意图如下: 注:本现场总线适配器的接线端子为插拔式,为方便接线,建议拔下端子后接线,再插上。 端子符号 端子名称 功能说明 P24 24V电源 + 现场总线适配器供电 COM 24V电源 - 现场总线适配器供电 RS485+ RS485接口 与变频器通讯的数据线 RS485- RS485接口 与变频器通讯的数据线 A 数据线负极 PROFIBUS数据线 B 数据线正极 PROFIBUS数据线 DG 数字地 PROFIBUS通讯数字地 PE 地线 保护地 TD2000的通信参数配置 功能码F0.00: 运行频率设定方式   选择2:采用上位机串行通讯设定; 功能码F0.03: 运行命令  选择2:上位机串口控制 功能码FF.00:波特率  选择5:9600BPS与TDS-PA01上的拨码一致 功能码FF.01:本机号码      用户指定的PROFIBUS站地址(0~126) PROFIBUS总线连接示意图 如果TDS-PA01现场总线适配器安装于PROFIBUS总线的终端,应将PROFIBUS终端电阻拨码置于“ON”状态,否则应将终端电阻断开。注意:PROFIBUS终端电阻的两个拨码应同时处于“ON”或“OFF”状态,否则可能导致通讯故障。 拨码开关(选择通讯波特率和总线终端) 三.EV2000的组态细节 1. DP站地址组态 注意:地址同变频器的FF.01参数中的本机号码相一致。 2. DP站通讯速率组态 注意:TDS-PA01的DP通讯速率为自动匹配,勿需另设。 3. 读写数据区组态 注意:EV2000的数据类型只能选择PPO-01。 注意:速度给定和速度反馈的量程相差100倍。即上位机写5000对应下位机为50HZ,上位机读5000对应下位机为50HZ 4. 控制字及状态字在全局变量中的对应定义: 5. DP通讯站的状态定义: 6. 电流给定反馈的类型转换: a、控制算法: b、在FACKVIEW标签变量中的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