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人机界面PWS3261-TFT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5-08-24):
最近买了一台Hitech人机界面PWS3261-TFT,编程软件是ADP6.0,自己做了一根串口线(联接PC的COM1和人机界面的COM2),PC和人机界面的联接为: PC(DB9) --------PWS3261(DB25) 2(RXD)---------2(TXD) 3(TXD)---------3(RXD) 5(GND)---------7(GND) 7(RTS)...........4(RTS) |................| 8(CTS)...........5(CTS) ---代表联接 ...代表不联 人机界面的configuration设置如下: Download/upload/copy port:COM2 Parity,data,stop bits:None, 8bits, 1bit Baud rate:9600 可是在ADP中点下载程序一直提示串口没有联接上,人机界面上的PWR灯亮,COM灯不亮,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也提示串口没有联接。 请问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通过PC向人机界面下载程序是这样操作的吗,小弟刚刚接触人机界面,烦请各位大哥帮个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要保证你的数据线接的对吗,查查PWS的手册,不是随机那本是很厚的那本,编程手册。或向HITECH技术人员问一下,电缆做法对吗。 在ADP3编程里PC端选的通讯口里设置与PWS要一致:应用\设定工作参数\通讯设定,这里要设置。

网友B(2006-03-24):
这位大哥,我目前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我的通讯线是他们公司提供的,直接把COM1口和计算机的串口COM1联起来了,可以离线/在线模拟,就是不能下载,这是为什么呢?
哪位大哥可以帮忙解决的话,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  caokejian@xjgc.com

网友C:
我用的3.2版本的可以下载的。(好像是此版本的)。

网友D:
看来不是接线的问题,最有可能是你的电脑通讯设定。请检查电脑控制面板的com口选择是否与人机界面软件中的传输设定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