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用以太网或现场总线或其它?请教

楼主(2005-08-24):
现有设备:AB:SLC500 1500 各1台 西门子:S7-200 10台 S7-300 + WINCC 15台, 三菱:FX2N 40台 台达:ES系列 10台 再预加上能源监控如水电温度等等---还没搞 现在要求搞全厂系统集成,我没这方面的经验,有人建议用PROFIBUS,OPC,以太网,我不怎么熟,大家请帮忙多提点建议或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在现场控制层采用现场总线技术,在管理层采用工业以太网组网.

楼主:
三菱,台达采用什么样的现场总线好?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B:
用以太网,具体可以和我联系,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网友C:
可以使用PROFIBUS-DP ,AB:SLC500 1500可以有专门的卡配PROFIBUS

网友D:
您的所有PLC的通讯口是否都是闲置的?如果都占用了,就要用扩展模块的方式了,这样的投资会很大。如果没有被占用,我有简单,省钱的方案给您?请E-Mail给我。wangyh@redlion.net

网友E:
都采用以太网或者profibus,因为这几个厂家都提供这些模块。 也可以采用anybus的方式,把各家的通讯协议都转换成一种modibus等协议,至于采用那种方式,取决于您的工程费用和项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