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facview如何区分变量类别?

楼主(2005-08-24):
哪位GG知道在facview中的变量表中如何区分那些是输入量输出量?谢谢

网友A:
根据联接的寄存器的类型就可以判断是输入量输出量。

楼主:
是否是看macview.dbf中变量对应的板卡?你的方法能否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B:
一楼估计说的是与plc的通信;2楼说的可能是dcs的;不管怎样,判断一个点的类型可以根据具体的对象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