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互感器和电流表的导线为什么要用多股软铜芯2.5平方毫米的??急!!谢谢

楼主(2005-08-24):
(无正文)

网友A:
与你的容量有关的吧,没有并空的使用2。5的呀

网友B:
个人意件,仅供参考:好像没有标准规定必用2.5的导线啊,这个与你的容量,电流,电压等级有关,用多股软铜线是由于二次线路工艺所决定,由于二次线路讲究横批竖直等工艺要求,用单芯线在弯转的过程中有可能物理损坏(如拆断等)

网友C:
告诉你为什么: 1、必须用多股软铜芯:这是因为电流互感器都装在柜内,而电流表都装在柜门/仪表门上,所以这根线必须过门。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规定,过门的电线不得采用单芯线(因为频繁开关门的话容易引起电线断裂)。 单芯线一般用于柜内。单芯线的优点就是容易成形,很容易就可以做到横平竖直,而多芯线却没那么漂亮。单芯线的缺点就是压接不方便,不注意的话容易脱落。 2、一般采用2.5平方的: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一般为**:5A,也就是说这根导线承载的电流最大值为5A。标准GB7251.1-1997的“适合连接用铜导线的最小和最大截面积”规定最小0.5平方,最大2.5平方。 但因为电流互感器的特殊性——如果互感器没接地或接地脱落,而且互感器回路又断路的话,就会产生KV级的高压。居于这点考虑,大多数的开关厂/成套电器设备厂的一次险制造装配工艺守则都规定电流互感器回路的线径为2.5平方。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一下。

网友D:
电流互感器最怕开路 多股软铜芯不易折断,

网友E:
太简单拉

网友F:
老莱鸟老师解释的真不错。另外,如果线径细了还会影响到计量。

网友G:
老莱鸟:你说的很对

网友H:
软线,硬线都一样。关键要看应用场合,保证安全,可靠耐用。

网友I(2005-09-26):
其实还有一点,多股导线和单股导线发热情况不一样。而2.5mm的导线是电流表规定接线范围一致。

网友J:
老菜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8-25 10:37:00    告诉你为什么:   1、必须用多股软铜芯:这是因为电流互感器都装在柜内,而电流表都装在柜门/仪表门上,所以这根线必须过门。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规定,过门的电线不得采用单芯线(因为频繁开关门的话容易引起电线断裂)。   单芯线一般用于柜内。单芯线的优点就是容易成形,很容易就可以做到横平竖直,而多芯线却没那么漂亮。单芯线的缺点就是压接不方便,不注意的话容易脱落。   2、一般采用2.5平方的: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一般为**:5A,也就是说这根导线承载的电流最大值为5A。标准GB7251.1-1997的“适合连接用铜导线的最小和最大截面积”规定最小0.5平方,最大2.5平方。   但因为电流互感器的特殊性——如果互感器没接地或接地脱落,而且互感器回路又断路的话,就会产生KV级的高压。居于这点考虑,大多数的开关厂/成套电器设备厂的一次险制造装配工艺守则都规定电流互感器回路的线径为2.5平方。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一下。 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一般为**:5A,详细解释一下好吗? 怎么选取电流表及互感器

网友K:
我同意老菜鸟的意见 实际中常见用硬线的螺丝易松 今天就遇上了 提醒注意

网友L(2005-10-27):
因为绝对不能断啊,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不允许开路的,否则会出大问题

网友M(2007-01-06):
工艺决定

网友N:
老菜鸟的解释非常专业

网友O:
好贴,建议加精

网友P(2007-02-13):
我单位就用1.5平方的

网友Q:
我用过1MM的

网友R:
我觉得电流表好像大部分都是5A,所以互感器的选择应根据设备工作额定电流确定,我们做发电机组的经常用800:5,600:5,400:5的。

网友S:
标准规定导线不小于1.5平方,必须用环形线耳与互感器、电流表连接。主要是考虑导线的机械强度。

网友T:
  老菜鸟有两把刷子。

网友U:
老菜鸟解释的不错

网友V(2007-06-06):
对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

网友W:
 老菜鸟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X:
又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Y:
多股线为防止脱落和方便走线,2.5平方是考虑线路较长(比如1米以上)时线路损耗会造成指示精度下降.
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用0.75的多股铜芯线距离互感器8米长,指示数值与实际相差(低)近30%,用2.5平方则低很少一点.

网友Z(2007-11-07):
有学点东西

网友U:
两个原因:一是尽量减少回路电阻使得测量数据更准确、二是多股软铜线不容易断,因为电流互感器在运行中最忌讳的是开路运行,那样会产生很高的电压危及二次仪表和人身安全。

网友AA:
没有严格规定,主要看你选的电流互感器的使用方法了,样本一般都有说明,我选用的人民电器的就没用2.5的线,有兴趣可以看看他的样本.

网友AB:
同意老菜鸟

网友AC:
线径不一定非要2.5的,但一定要选多股软铜芯线。

网友AD:
线径根据电流大小来选择,但二次侧一定要良好接地,还有要选多股软铜芯线.

网友AE:
老菜鸟解答的很精彩。顶!!!

网友AF:
老菜鸟解答的很专业

网友C:
勃龙工控说得也很有道理。

网友AG:
来这里的大家都很好呀.请教一下表里面的CT:100/5到底什么意思呀.

网友AH:
下面引用由taohong在 2007-12-1 14:17:00 发表的内容:
  来这里的大家都很好呀.请教一下表里面的CT:100/5到底什么意思呀.
--------------------------------------------------------------------------------------------
一次电流(也就是实际的工作电流)的0到100A对应于二次电流(流过电流表的电流)的0到5A

网友AI:
高手挺多

网友AJ:
老菜鸟解释通俗易懂。顶!

网友AK(2008-03-21):
学习啦,老菜鸟回复的很好,谢谢

网友AL(2009-06-06):
知道的太少了,学习啦哈,谢谢!

网友AM(2011-04-01):
长见识了,各位大虾们能告诉我哪里能买到关于电工方面  较好的书籍吗?最好是网购!

网友AN(2014-08-28):
对,主要还是看应用,我们做开合式电流互感器一直都是用的0.75平方的线缆,客户那边一直使用都反映状态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