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当母线平放安装时,宽为60mm以下的,负荷应减少5%。宽为超过60mm的,负荷减少8%。为什么???急!!谢谢

楼主(2005-08-2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导线的曲浮效应

网友B:
因为平放时,越宽的母线越不利于散热,上层平放的母线阻挡了部分下层母线所产生热量的排放,而,竖放母线散热条件基本平衡。我是猜测的,主要是想抛砖引玉,听到更加专业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