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直流表用的分流器是什么??急!电流分流器原理!!急

楼主(2005-08-24):
(无正文)

网友A:
直流分流器他是一精密电阻原件,他主要是检测直流电流的主要部分。

网友B:
是阻值变化较小的精密电阻.用于增大表的量程.

网友C:
直流分流器他是一精密电阻,原件用于增大表的量程. 电流表检测分流器两端的电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