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漏电断路器有无可分断的中性线什么意思??原理??急

楼主(2005-08-24):
(无正文)

网友A:
自我理解,不是是否正确,望各位大虾指教: 漏电断路器有无可分断中性线是说断路器的中性线(N)在断路器内部是短接的,当断路器断开时,其中性线仍然是通路,这样是为了减少断路器内部中性线触头断路或损坏而造成的损坏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我也同意,因为中性线是保护设备安全的关键之一,应减少其机械和电气上的磨损,是这样的吧?

网友D:
如果中性线也断了,还如何能漏电保护呢,触电的人就完了

网友E:
漏电断路器一般分两种.即跳闸后只断开L.和L N 都断开.第一种L N一定不能接错.

网友E:
是用在不同场合的.

网友F(2007-11-21):
漏电断路器有无可分断的中性线应理解为漏电断路器有无“可分断的中性线”。因为在漏电断路器中有中性线可分断型和中性线不可分断型。一般说的几极断路器都是中性线可分断型,如果是几极+N型都是中性线不可分断型,例:DZ15LE 3P+N 是中性线不可分断型,DZ15LE 4P为中性线可分断型。但从外型看都一样的。选用中性线可分断型还是不可分断型要根据使用条件。

网友G:
楼上的可不可以说清楚点,在使用条件上是怎么区分的,我是菜鸟,
最近又在这事上碰到点问题

网友H:
就所有低压断路器而言,有无可分断的中性线是指中性线是否与断路器其它相的动触头一起合分。如果有,则中性线与其它相一同合分,若没有,则断路器的中性线由一软绞线将电源端与负载端短接而成,主要用于一些对中性线要求较高的设备用地场所。目前,各漏电断路器用户对中性线是直通好还是与其它相一同合分好存在较大的争议,在此不作陈述。使用者必须根据自身被保护线路的特点进行合理选用,否则不但起不了作用,反而会影响线路供电持续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