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仿真软件

楼主(2005-08-24):
各位谁知道西门子的S7-200的仿真软件怎么用,如何把编好了的梯形程序放到仿真软件里去????

网友A:
梯形图编写好以后,在S7-200的仿真软件里选择装载程序,找到梯形图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梯形图编写好以后,在S7-200的仿真软件里选择装载程序,找到梯形图文件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运行了

楼主:
我用的是中文V3.1 SP2的版本,可仿真软件显示只读程序???还请各位帮帮

楼主:
我知道是怎么会事情了?我的仿真软件1.2版本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