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irte.dll的问题

楼主(2005-08-24):
我原来用的是labwindows 5.5,现在换成6。0的版本,结果原来能运行的版本运行不起来了。出现了“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 _mbscat于动态链接库cvirte.dll上”。我是个cvi的新手,还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缺动态链接库。驱动程序是否没有安装?

楼主:
以上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原来的cvirte.dll是5。5版本的,换成6。0版本的就行了。 但是又出现错误了。FATAL RUN-TIME ERROR unknown source position, thread id 0x000000da8 A non-debuggable thread caused a 'General Protection' fault at address 684AF9A7. 请各位高手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