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询问

楼主(2005-08-24):
各位大哥:我现在用的是台达的DOPA系列的5.7“的触摸屏,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在取样功能里的历史趋势图、历史资料表,我能不能显示实时曲线和资料表,再一个,一般曲线,是不是可以显示的是实时曲线。在一般曲线设定中,我选择显示3条曲线,里面有一项是取样旗标的设定,我选择取样旗标1,实验中,出现了3条曲线,但手册中说,如选旗标1,出现的是曲线1,为什么,另两条也可以显示。那么,我选取样旗标2或3是不是也是一样,那这一项设定还有什么用啊。

网友A:
楼主好: 关于您提到问题 1、历史曲线与一般曲线都可以实时显示的。 2、一般曲线的旗标,选择1只会显示一条曲线,应该不会出3条的,应该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您能把程序发给我吗?另外您用的哪个版本软件? 3、您可以把邮件地址给我,我发历史曲线和一般曲线的例子给你,可以参看一下。 4、最好把您的问题直接回复到我的EMAIL,如果您回在这里,我不一定看的到,可能会耽误你的工作 我的地址 wang.naiquan@delta.com.cn 王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的E-mail;dpeng1981@126.com.我还有些问题想请教您,直接和您E-mail联系吧!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和技术部门确认一下。关于第二点,我们的旗标设计的是同时取样,不可以单独取样

楼主:
您现在在啊,那我就直接问您了,那您这样说的话,我显示的3条曲线就是对的了。

楼主:
那现在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取的PLC的数据,怎样连续存储到人机的内部存储器上,还有就是选择内部存储器时出现的$,$M,*$代表的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第一个问题是想问历史曲线里面的数据存到哪里了吧?这一块你不用管的。我们有掉电数据保存区,物理地址是动态分配的,历史数据都存到那里了。所以你只要能访问原来的历史数据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知道具体存到哪里了。这些数据是自动存到人机里面去的。 第二个问题$ $M *$的含义请参看我们的说明书5-12,讲的很清楚。

楼主:
但我想调出来那里的数据,没地址我怎么读出啊,再一个,您说的是断电保持内部缓存区,如果我想读出PLC的数据保存到内部缓存器里,我用哪个组件写里面去啊,如果用数值输入,我读取PLC地址,写到人机内部存储器里,但只能选择一个地址,只能写一个字,我怎么读取PLC的变量后,选择人机内部缓存器里的一个起始地址,然后依次写进去。要不然,我怎样写里面多个数据。

楼主:
我是刚涉入这一行,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有好多还需要请教您,请您不要烦哦!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B:
PLC产品处,你好! 我把邮件地址给你,你发历史曲线和一般曲线的例子给我,这样我也可以参看一下!谢谢!fyyansen@sina.com

网友A:
楼上,发给你了

楼主:
你说要给我发,怎么没发啊?麻烦您,在发一次吧。谢谢!

网友B:
PLC产品处,你好!多谢你发的程序,但是我的版本低,打不开那两个文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将画面编辑软件也发到我的邮箱,谢谢! fyyansen@sina.com

网友C(2007-07-28):
  PLC产品处,你好!
  我把邮件地址给你,你发历史曲线和一般曲线的例子给我,这样我也可以参看一下!谢谢!xianfen11@163.com

网友D:
大家好;小弟是新手不知那中品牌的触摸屏好一些,

网友E:
关于朋远科贸有限公司的相关介绍: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engyuantech.com,仓库大量备货,公司拥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为您解决技术难题,朋远科技自动化
 本公司可为您提供电子; 电器; 电脑; 通讯; 板卡; 工控;等产品

网友F(2009-03-07):
你们台达触摸屏那一款,曲线能否保存多条曲线,还可以任意调出来看,请给推荐一款。请发至lhc.666@163.com.

网友G:
台达所有的触摸屏,一般曲线可以保存4条,历史曲线可以保存8条,具体您可以联系我,021-63012827-291 李

或者可以直接给我发mail     li.xiaojin@delta.com.cn

网友H(2009-06-24):
台达DOP-A57BSTD如何回到出厂值?密码不记得了。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呀。谢谢。

网友H:
我的台达DOP-A57BSTD密码不知道了,如何清空里面的程序?清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G:
密码钥匙不知道哦啊,直接下载一个新画面,然后在恢复出厂值

网友I(2010-02-06):
想向你请教台达触摸屏方面问题

网友I:
AIBI你好

想向你请教台达触摸屏方面问题

QQ 909669198

 邮箱 HONGJUNYU1204@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