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使用过COD在线检测仪么?

楼主(2005-08-24):
在项目过程中遇到要使用COD在线检测仪,在网络上面也查了一些资料,但是感觉还是不太明白。 有哪位朋友使用过,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A(2005-12-24):
和我联系:0315/7635513,唐立奎

网友B:
可以联系我。
admin@trust-control.com.cn

网友C:
可以看看E+H的在线分析仪(COD)

网友D:
025-86913457(姚)我用过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E:
现在废水的COD都怎么测啊,大家说说啊

网友F(2006-02-10):
在线COD的测量现在有几种不同的监测手段(按本人已经接触过的):
1、国标法测量,即采用重铬酸钾法(此方法欧美已经淘汰,二次污染严重)
2、紫外(UV)法(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已经制定该测量方法的相关标准,将是环保推广的重点)
3、臭氧法
4、电极法

做为在线测量讲究的是快速,它能很好的、实时表现出水中COD的变化趋势,但是其准确度较之实验室肯定有一定距离的,而且一般的COD在线分析仪都要和实验室数据做一定的比对以达到测量数据和真是数据的偏差不会很大。对于水质水量变化量很大时,在线COD的数据的失真很厉害。由于时间关系,写的不详细。如有具体问题,可致电021-62664516-812,施良,上海优旗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原美国HACH中国一级代理,现ABB公司中国仪表顶级代理)

网友G:
可以跟我联系
我从经搞过COD 在线设备的售后服务
                      013363838358   谷先生

网友H(2009-09-23):
单位里测污水COD用的是北京环科的破玩意,三天二天出毛病,几个小时才检完一次.

现在破COD仪划给水厂管了,不管我们的事了.

网友I:
我单位用的是HACI的,测量方法重铬酸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