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浮点数格式

楼主(2005-08-24):
我想知道MODBUS RTU浮点数的格式

网友A:
根据在寄存器中数据位的排列有4种格式: 以 1 2 3 4 代表的4个字节为例,有: 1:4 3 2 1 2:3 4 1 2 3:1 2 3 4 4:2 1 4 3 其中以第一种最为常见。

网友B(2006-08-22):
请问激情如火:
 ControlLogix 中,用mvi56-mcm的浮点数是不是要作专门的编程来转换?怎样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