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远程显示加远程调节的流量计

楼主(2005-08-24):
我是要监视控制气体的流量进行配比,管路都在外面,我想把显示和调节开关都放在室内操作台上,不希望直接出去按旋扭,请问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么,最好简单经济些,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一般调节仪表都可实现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有没有自带电位器调节开口度的流量计 请高人指点

网友B(2005-10-11):
用气体质量控制器,国外的有ALICAT,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C:
带PID的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