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楼主(2005-08-24):
请问一下:单片机设计中,信号地与模拟地能否接在一起?对系统是否有影响? 盼!

网友A:
不建议接在一起,尽量要区分开,以免干扰。

楼主:
如果不接在一起的话,那信号地是悬空呢?还是跟电源地接在一起?

网友A:
可以这样做,信号地都接在一起,模拟地都接到一起,最后,再统一接到电源地上.不要混着接. 仅供参考.

网友B:
我的经验是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C:
要分析一下属何种信号

网友D:
同意'激情如火'的想法,原则是;可以接,但是不能乱接!!

网友E:
一般不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