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ACS600变频器问题何在?

楼主(2005-08-24):
我这里有一台ACS600 22KW变频器有问题,上电后一直显示自检模式,并延续不停,试请问各路高手,何故?

网友A:
是显示电机的辩识吧

网友B:
取消电机辨识功能,可能是您的电机进入辨识功能还未完成您就把重新上电了,但我还是觉得奇怪,因为重新上电后,应该复位的呀。

网友A:
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采用的控制方式要求你做辩识, 你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