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STEP7里能不能产生一个随机数?

楼主(2005-08-24):
请问STEP7里能不能产生一个随机数?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没有相关指令直接产生随机数的

网友B:
随机数可以通过算法实现啊,简单的四则运算就可以。

网友C:
关注。 请问楼主你在什么项目中需要使用随机数?

网友D:
时间不就是随机的么

网友C:
时间不是随机的,他严格按规律来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