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3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指电源线中的还是绕组中的?

楼主(2005-08-24):
请教:角型接法的3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指电源线中的还是绕组中的?

网友A:
不管什么接法.额定电流都是指线电流.

楼主:
那星接绕组电流=线电流?,角接绕组电流=?380V星接电机改为角接接此时电流上升多少?

网友B:
3倍,真菜,谁请你谁倒霉

网友C:
呵呵 额定电流当然指额定电压额定负载时进线中的了。 如果是星接,一个绕组中的电流是相电流。如果角接,一个绕组中的电流等于线电流。降压起动的星/角启动就是如此降低启动电流的,不过起动转矩小些。

网友D:
再问一个问题:同样的电流为甚麽绕组的线径和电源线的线径差别那没大?电源线稍微细一点,电机就带不动,而绕组的线径比电源线细多了,怎麽没事?

网友C:
楼上,可以发新贴。关注。

网友E(2005-09-25):
电源线是不能与绕组逐根比粗细的.电源线一相一根,而绕组每相有多个并联支路,按极数槽数间隔放置,产生旋转磁场.

网友F:
呵呵呵呵要多看看书啊

网友G:
当然是指负荷线中的电流了!

网友G:
呵呵呵,这都不知道啊?你可真够呛的

网友C:
搂上,问题不在于知不知道,有些问题看似一看就知的其实未必能用文字说清楚。还有,有些问题经过大家的讨论可以延续到其他方面的知识,所以不要这样子讲话。

网友H:
在一个工厂里,电动机的工作电源一般都是380V的,但是一开始都是用220V启动,即是星行的降压启动。要不就会有损电动机,影响其他设备的正常工作。请多多指教。

网友I(2005-10-25):
无知并不可耻,只怕是不懂装懂,或者是一知半解,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无知,那才叫悲哀,如果把这些一知半解带到工作实践中去,那就是国家的不幸了! 支持的请顶一下!

网友J:
有些问题不见得非来这里来问,可以借阅一些书籍。这个去看看上学时的《电工》就OK了。学无止境。

网友K:
你是不是上网比拿本书看一下要来得方便啊,这些问题基本的电机学书本上是都有的. TMD我要是上班的时候也可以上外部网就好了.

网友B(2006-01-19):
是线电流

网友L(2006-06-17):
水泵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

网友M:
380V星接电机改为角接接此时线电流上升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