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备中接地线的粗细怎样选择?

楼主(2005-08-24):
请教:设备中接地线的粗细怎样选择?

网友A:
没归定,有钱的话可一任意粗

网友B:
一般为设备电缆的一半

网友C:
比设备相线小一个规格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为设备电缆的2/3

楼主:
如果发生对地短路,保险或前端没跳闸,地线又细先烧断?

网友C:
还有一个原则没给你说: 断路器后级相线的载流量应当比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大,而地线比相线小一个规格就行了。

网友E:
好象旧国标规定是大于6平方毫米的多股铜线. 不知新国标是规定多少.

网友F(2005-09-25):
有明确的规定.详见各省(市)的<<低压电气装置规程>>另外高规中也有规定.<<电气设备安装与验收规范>>导则中也有相应规定.而不能一概而论为多少平方毫米或比谁粗细多少.这是强制性规定.

网友G(2017-09-18):
低压强电电气设备外接PE保护线径,电源相线的1/2,最小不小于6平方塑铜软线,连接呈直线,严禁打成弹簧线圈状。只要输入的是强电的固定机械生产设备必须执行的规定!为什么最小是6平方软线,主要考虑的是导线的机械强度的牢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