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于电动机的空气开关容量怎样选择?

楼主(2005-08-24):
请教:用于电动机的空气开关容量怎样选择?

网友A:
空气开关多种.如果用空气开关做电机的短路和过载保护.要选电机用的.如果没有别的保护.选额定电流的0.95-1.05倍 .有别的保护.系数要放大.

楼主:
电机专用的和普通的区别在哪?

网友B:
空气开,关。有很多种,有配电保护用dw10,dw15系列,又可以分为轻任务型,和重任务型,电动机要用重任务型的

网友C:
1、额定电流不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 2、选用电动机保护用空气断路器而不是配电用。(比如施耐德的选用D曲线产品) 3、更专业的要计算更多参数,不过现在都由厂家替你做了。

网友D:
电机用(D型)和配电用(C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反时限特性不一样!

网友E:
电机用(D型)和配电用(C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反时限特性不一样! 请教:什么是反时限特性

网友F:
我猜想,这位仁兄大概是说反应时限特性不一样吧?

网友G(2009-09-13):
了解负载特性选择相应的空气开关性性曲线的型号

网友G:
了解负载特性选择相应的空气开关特性曲线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