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接地线设置问题

楼主(2005-08-24):
工厂是3相4线制,动力走线的N线通常接穿线管的外壳、配电箱的外壳,此时要接220V带保护地线的3孔插座怎么接?有相关国家标准吗?

网友A:
最好是用上漏电保护器,这样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否则,只能零线和地线共用N线了,不过地线一般要重复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