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E540报E7故障

楼主(2005-08-24):
三菱E540一通电就报E7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通讯故障,检查2601及驱动板上CPU

网友B:
大多是模块里通讯故障。

网友C:
多大的机器?报E7很多是CPU和模块的通讯故障。

网友B:
这个故障我见多了,我帮你搞定 020--35542929

网友C:
我要成功! 1.5kw的非CPU板问题你也能搞定?你不要对说坏模块.

网友D(2005-09-28):
我同意李春发的意见,没得修,除非换一体化模块,但价钱不划算啊!哈哈!!!我这里有好几台这样的坏机,都是客户的!

网友E(2005-11-11):
同意春发老师的意思,

网友F:
内置CPU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