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机能承受多大的过载电流和温升?

楼主(2005-08-24):
请教:电动机能承受多大的过载电流和温升?

网友A:
关键是温升。 过载电流最终决定因素是温升。 电机外壳温度大概90摄氏度,只要不持续很长时间(比如说几个月),应该问题不大。 对于小功率电机,过载电流大概1.2倍,不持续很长时间,应该没问题。对于大功率电机,这个倍数可能就小一些了。

网友B:
不同绝缘等级的马达允许温升不一样,手头上没有数据,楼主可以自己去查查电工手册。 一般说来,马达电流是超过额定电流的。

网友C:
不同绝缘等级的电机允许温升不一样,一般电机外壳温度不超过90摄氏度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