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常用的机械无级变速传动方法?

楼主(2005-08-24):
请教:常用的机械无级变速传动方法?

网友A:
采用带速度调节的行星摩擦无级调速减速电机。

网友B:
机械无级调速常用两种:行星摩擦无级调速,皮带式无级调速

网友C(2005-09-25):
还有过去纺织机械中大量使用的P型齿链式无级变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