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配线时,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2005-08-24):
用邮箱联系ylz810505@163.com

网友A:
10下五是指10个平方以下的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五倍,如6平方毫米的铝芯线,他的安全载流量为30A     100上二是指100平方以上的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二倍,如150平方的铝芯绝缘线安全载流量为300A     25、35四三界是指10平方至25平方的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为线径的四倍,35平方至70平方内的线(不含70)为三倍。     70、95两倍半是指70平方与95平方的铝芯绝缘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即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上面方法计算后再打八折(乘0.8)。若坏境温度超过25度的,按上面线径方法计算后再打九折。对于穿管温度两条件同时时,安全载流量为上面线径算得结果打七折算     裸线加一半是指相同截面的裸铝线是绝缘铝芯线安全载流量的1.5倍。     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铝芯线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芯线条件计算,如:35平方裸铜线,升一级按50平方铝芯线公式算得50*3*1.5=225安,即225安为35平方裸铜线的安全载流量。

网友B:
不错的啊 那 时候我面试的时候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方面的

网友B:
不错的啊 那 时候我面试的时候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方面的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穿管的时候,安全载流量要打折了?

网友B:
不错的啊 那 时候我面试的时候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方面的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穿管的时候,安全载流量要打折了? 还有能不能把数据分清点 就是比如,包括还是不包括些清楚,就是数字分界点,10,25,35,70,95,100 谢谢

网友C(2006-12-21):
是呀,为什么穿管的时候,安全载流量要打折了?
全国低于25度的地方没有吧,都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