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车小车的移动电缆用扁电缆是最佳选择吗?排除滑线。

楼主(2005-08-24):
请教:天车小车的移动电缆用扁电缆是最佳选择吗?排除滑线。

网友A:
重型橡套电缆。

网友B:
为什么排除滑触线?

网友C:
我是用圆电缆,注意使用环境(RVV)就可以

网友D:
圆电缆也可以。

网友E(2005-09-28):
请注意:天车小车的运动是经常作往复的运动,电缆也同样在做同样的运动,试想,扁电缆和圆电缆水更容易损坏,当然是后者!不信吗?

网友F(2006-12-12):
扁电缆更容易断线

网友G:
你说的移动电缆是不是小车的拖缆,我们厂用的都是扁平电缆,使用多年了,效果很好,扁电缆比园电缆容易固定,而且查线是,比较直观。有兴趣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H:
我觉得无所谓.只要能实现目的.什么样的不都可以么...
一点浅见...

网友I:
扁电缆当然好,是吊车专用的。

网友J:
圆电缆移动时易扭转,,在输电方面没什么区别。

专业起重机遥控.变频,自动控制改造,有资质,有业绩.tqbh@tom.com有信必复

网友K:
一般工厂都是用扁电缆 应该注意的其铜蕊的规格 铜蕊线数越多
越好 较省电
电缆外批包覆材质应该是低烟无毒的PVC
铁弗龙是最高级的耐火材 能奈到摄氏600度 相当不错

网友L:
不用滑线当然用扁电缆最好,难道还用微波传输?

网友M:
各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好与坏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判断.扁电缆固然好,但价格贵,万一断线,麻烦大了.用重型橡套电缆也可以,但要因环境而选用,其实吨位小的,选择滑线也好,即安全,又美观.但要注意供电的方式,一般的问题是集电器易坏.最好用两套集电器并起来使用

网友N(2008-02-21):
YGC的是不是天车上用的呢???耐高温的???

网友H:
我觉得扁的比圆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