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请教:14米的天棚照明用节能灯的话,多大功率合适?

楼主(2005-08-24):
请教:14米的天棚照明用节能灯的话,多大功率合适?

网友A(2006-01-18):
你是指照明器总功率还是单指光源?

网友B:
首先你要求的照度是多少?照度不同那么灯的功率和数量当然就不同了。

网友C:
金卤灯一般5.5--7.0W/M2,照度可达到220LX,日光灯/节能灯一般可采用2--3W/M2

网友D:
250W/400w都可以.

网友A:
照度诚然要考虑,但光源的显色性也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