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可以直接接在PLC的输入点上吗,如果是,那是开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压缩机上可以用两个传感器来控制它的温度变化吗

楼主(2005-08-2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开关量的传感器那可以直接接在输入点!!但是你是温度传感器应该要接在模拟量输入点上!!

网友B:
ISO 4-20mA电流环隔离芯片是单片两线制隔离接口芯片,该IC内部包含有电流信号调制解调电路、信号耦合隔离变换电路等。很小的输入等效电阻,使该IC的输入电压达到超宽范围(7.5—32V),以满足用户无需外接电源而实现信号远距离、无失真传输的需要。内部的陶瓷基板、印刷电阻工艺及新技术隔离措施使器件能达到3KVAC绝缘电压和工业级宽温度、潮湿、震动的现场恶劣环境要求。ISO 4-20mA系列产品使用非常方便无需外接任何元件即可实现4-20mA电流环隔离或信号一进二出、二进二出等变换功能。 特 点:                   应 用: ●低成本、小体积、标准SIP12阻燃封装      ●模拟信号数据隔离、采集  ●信号输入/输出3000VAC隔离电压        ●隔离4-20mA信号传输 ●输入输出无需外部电源供电、无需外接元件   ●工业现场信号隔离             ●4-20mA电流输入/输出精度高(失真<0.2%)   ●地线干扰抑制 ●工业级宽温度(-45—+85 ℃)         ●信号长线无失真传输 ●(7.5—32V)超宽范围输入电压        ●仪器仪表信号收发 ●高线性度(非线性度<0.2%)          ●电力监控、医疗设备隔离安全栅 ●频率响应(小信号带宽):2KHZ(Io=20mA) ●低阻抗(压降<2V)
联系方式:0755-21166981 ggxx123@tom.com(高先生)

网友C:
传感器只是来检测温度变化,不能单独实现控制,如果接入plc中,当然就可以实现控制了.

网友D(2006-04-12):
hao 好相要经过变送器变成4-20ma的信号才能介入PLC

网友E:
要看你用什么PLC了!西门子的可以,不过最好用上一个温变模块,因为你接电阻的话一个模块才接4路!

网友F:
铂电阻PT100一体化温度传感器4-20mA可接入西门子SM322模拟量输入模块8路24VDC供电,型号6ES7331-7KF02-0AB0价格3389元

压缩机上可以用两个传感器来控制它的温度变化吗?
不明白?

网友G:
控制温度变化用一个温度传感器就够了,用两个太浪费了.

网友H:
有一款西门子的PLC可以直接连传感器,它本身带有变送单元,你可以用一体化的温度变送器,价位也不高

网友I(2010-05-17):
可以的,只要是模拟量输出型的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J:
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变松输出4-20mA,传感器是模拟量啊,可接入西门子模拟量输入模块上,压缩机应该用的是表面热电阻!!价格也便宜130块钱就能搞定了一个一体化温度变送器!!QQ:290812668  Email:jbbc329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