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問題請教(高手)

楼主(2005-08-25):
打雷時變壓器瞬間斷電,供電系統不穩,干擾較大。 嚴重時跌落開關脫扣,嚴重影響生產,請高手指教!!!! 方便的話留下電話咨詢 我的電話13527931331 萬分感謝!!!!!!

网友A:
接地有问题吧! 对变压器不是很熟,仅供参考!

网友B:
个人意件,仅供参考;请查下你的接地电阻是否正常,接地电阻是否过大,并查查你避雷器性能是否完好

楼主:
接地電阻是4,我檢查避雷裝置,但是避雷裝置避雷針比高壓線低是否正常。 變壓器接地線和避雷接地線連接是否正常。 變壓器400KVA避雷線16MM2是否過小。 請高手指教!!!!! 萬分感謝!!!!

楼主:
請問(高手)指教!!! 變壓器的避雷裝置有那些正確接法???? 變壓器400KVA的安裝以及正常接法,有沒有避雷裝置???? 打雷時瞬間斷電我也很少見。 主要影響我廠計算機,嚴重時燒主板。 我很頭痛

网友A:
避雷裝置避雷針比高壓線低当然是不正常的,那样起不到避雷的作用,另外接地电阻是4欧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个人观点 高压避雷很难.避雷线出配电室只延伸几千米.且对高压侧危害不大.能量大的雷.我们也很难防. 雷击的危害主要在低压.完善的避雷裝置对雷击有一定的作用.但也不是绝对.如果是雷的重灾区.建议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网友D:
400KVA变压器是室内安装吧.有10KV高压柜吗?是电缆进线还是架空进线?跌落保险安装位置附近是否有10KV避雷器? 跌落保险脱扣后,保险是否熔断?

楼主:
變壓器400KVA是安裝在室外的。 沒有10KV的高壓柜。 電纜線是電纜溝進線。 跌落保險安裝附近有安裝10KV避雷器。 低壓變壓器也有安裝避雷器。 跌落保險脫扣不燒熔斷器。 我們的高壓線下部安裝引雷器是否正確?????? 變壓器避雷裝置是否是正常安裝及接法???

网友E:
肯定你的跌落开关松动!要不然不可能会跌落的.你没装好.我碰过!

网友F:
先换开关,观察

网友G(2005-10-14):
计算机是要有UPS电源系统的。当然高、低压避雷裝置、接地都要做好。

网友H:
避雷器和它的接线是不是需要检查一下?避雷针不起作用的话避雷器也应该能放电保护的。

网友I(2006-01-26):
应检查一下避雷器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J:
   建议给PC加UPS电源。
   看看贵司是处于几级雷区,在看各避雷装置是否符合该级避雷要求。

Hunk,G

网友K(2006-03-07):
请用简体

网友L(2006-05-01):
问题出在避雷裝置避雷針比高壓線低,避雷針应该要装在最高点.

网友M(2008-04-15):
这问题解决了吗?楼主也不出来讲一下经验。

网友N:
“打雷時變壓器瞬間斷電,供電系統不穩,干擾較大。嚴重時跌落開關脫扣,嚴重影響生產”

1、搂主你提的问提好奇怪?

2、既然打电了,嚴重時跌落開關脫扣了,变压器瞬間斷電,停电,那不正说明系统保护正常吗???

3、如果不瞬間斷電、停电,那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