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怎样选型?

楼主(2005-08-25):
我们公司需要大量的非接触直线伸缩位移传感器,量程50-800mm足以,无特殊环境要求,就是工作在外部,但无日光直射,就是会比较脏。需要能够将测量到的数值传入pc,,最好还能在传入pc数据前能对数据进行整理,不知道用那种方法比较省钱,什么样的传感器比较便宜!,那位有经验,或者用过什么便宜的传感器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到mm就可以,关键是皮实,能够自定义标定最好比如:1mm对应输入到pc值为:100,这样就最方便了。

网友A:
请问您用在什么方面啊?我们是专业做位移传感器的,如果你们用激光或者电磁波来测的话,价位会很高,你的精度要求很高,因为传感器可以达到要求但要看你用在什么方面了,有没有别的因素影响

网友B:
我公司有大量位移传感器,内置外置都有,接触式是电位计原理的.非接触式为差动变压式原理的和磁致伸缩原理的.品牌为英国PENNY+GILES 和意大利DS 欢迎你登陆我公司网址 www.spntech.com 上海派恩科技 周先生 联系电话021-58871153-224分机

网友C:
电位器加拉绳(收紧器),如加整理,可4--20mA输出,应该比较便宜。拉绳为不锈钢钢丝绳,在户外使用不怕脏的。

网友C:
电位器是进口的,可来电询问:上海精浦机电公司021-32031167王先生。

网友D(2007-01-17):
传入PC前做处理?加数显表吧

网友E(2007-03-02):
价格高的方法,很方便是使用带RS485接口的传感器,光电和超声波,可在pc上直接显示距离变化,有兴趣咨询010-51336006,朱先生

网友F:
如果您的精度控制在±3mm以内的话,可以考虑德国ELGO磁栅尺,由于其上有一层钢带固抗污染能力很强,如果要求精度在几个um以内,可以考虑意大利Givi磁栅尺,同样抗污染能力很强,完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欢迎咨询:zp@mtt.cn Tel:021-32271250转606
张先生

网友G(2007-10-24):
楼上:请问你们生产的位移传感器量程和精度咋样
能发相关资料吗,我的邮箱yys94_384@yahoo.com.cn

网友:
lixlei:
我也想要份资料
位移传感器量程和精度咋样
能发相关资料吗,我的邮箱xiaopc386@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