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坏了

楼主(2005-08-25):
我的dcs400坏了屏幕没有显示了。7段显示也没有,电源有。那个可帮一下忙说说可能的原因为谢!

网友A:
显示器用了多久了?先换一个显示器看看,有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联系:mytenet@tom.com

网友B:
你好! 我公司专业维修DCS显示器,卡件等.还有新的国产替代显示器.请问你用的是哪家的DCS ?是HONEYWELL的吗? 南京航程科技有限公司 www.njhckj.com 沈永生 025-84890260 njsys002@sina.com

楼主:
我把显示屏换了还是不行。我把主板换了现在就好了。我的是ABB DCS400那可修主板呢?

网友A:
南京益工科技有限公司专业DCS显示器国产化替代,价格便宜,服务好,你可以和他们联系,15951834769,QQ:788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