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ME73伺服系统

楼主(2005-08-25):
我司有一套老系统,用的是三菱的伺服马达HA-ME73的系统,驱动器是MR-J70A,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是:在原点复归时有一个(Y)轴,总是只能运行300MM左右就停止下来.(还没有碰到接近点开关).此时定位模块FX-1PG脉冲指示灯还是一直亮着.请教各为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这是伺服报警吗?

网友B(2008-08-28):
检测一下是否有指令脉冲输入之后再进一步做打算!

上位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