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只有0-10V输出信号,如何改成4-20MA输出

楼主(2005-08-25):
我公司最近有一变频器,只有0-10V输出信号,而我的DCS没有电压输入信号了,我想串个500Ω的电阻一,变成4-20ma输出信号,请问可不可行?

网友A:
建议还是买一个转换器。

网友B:
买一个转换器

网友C:
你可以到我公司(上海怡贝)买一个信号转换器。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制造各类安全栅,隔离器,信号转换器的单位。联系电话:021-50796822。网站:怡贝安全栅(www.18273.com)

网友D:
加一个电阻,不过要知道接受系统的阻抗,具体的计算公式记不太清了

网友E:
加个直流信号隔离变送器可转换。 北京中旺 李刚 010-62977168/69/70-809 13552189794 直流信号变送器 概述: KND-DT系列直流变送器是一种能将输入量的直流信号经隔离转换成一组输出量的直流信号,从而实现对被测信号精确测量的仪器。该变送器输入、输出选择范围宽,准确度高,电源可选择,导轨安装便于检测与维护。可广泛用于电信、电力等领域。尤其适用于工业过程控制中。 特点:线性好、温度特性好,稳定性高,有防雷电的保护功能。 型号:KND-DT-[输入信号]/[输出信号] KND-DT-E-[输入信号]/[输出信号][输出信号] 输入范围:0~20mV,0~5V,0~10V,0~20mA,4~20mA等规格。 输出范围:0~100mV,0~5V,0~10V,0~20mA,4~20mA等规格。 外形尺寸 85.4×79×25(mm) KND型变送器技术规格: 精确度 ±0.2%满量程 输入阻抗 ≥100K(电压输入);≤50Ω(电流输入) 输出负载 ≥5K(电压输出);≤250Ω(电流输出) 辅助电源 DC12V,15V,24V AC220V±15%;50/60HZ 频率响应 ≤2000 HZ 使用温度范围 0~60℃ 贮存温度范围 -10~70℃ 温度系数 150ppm 满量程调整范围 20% 零位调整范围 10% 最大相对湿度 90% 隔离电压 1500VDC(1分钟) 电源消耗 <80mA

网友F:
用转换器比较准确

网友G:
还是用转换器的好,那么麻烦做什么啊

网友H:
此方法可以使用,但是不安全,最好买个信号隔离转换模块,既满足了使用,又保证了信号传输的安全性。我们有美国进口的万能信号转换模块,输入/输出的范围非常宽, Red Lion IAMA-万能信号调节模块   Red Lion—思百吉中国有限公司   Red Lion Controls Asia c/o Spectris China Ltd   产品介绍   . 3端隔离模拟量信号   . 万能转换模块—DIP开关没置选择输入&输出   . 超过100种输入输出模拟量转换组合   . 全部量程出厂预先校准,全部量程用户可现场标定,同   时保持出厂标定为日后所用   . 9—32VDC模块电源      功能描述:   IAMA3535万能信号调节模块能隔离和变换超过100种工业标准模拟量信号组合。DIP开关范围的选择可省掉定购各种输入输出信号模块。除了转换能力外,IAMA3535模块提供了一个输入/出   信号光耦隔离电路和变压器隔离电源给输入,输出电路。   IAMA利用一个10位DIP开关,一个1位DIP和两个LED来实现用户输入和输出标定和方式选择.一般,依据量程选择和标定,模块总满标精度超过0.05%。 设计的微处理器提供简便的现场标定,内置E2PROM存贮标定值用于重复使用。IAMA3535全部输入输出均为出厂预先校准。由一单独方式开关选择出厂标定或用户现场标定。模块环境和工作温度范围为-25℃~+75℃。高密度封装,DIN导轨安装节省时间和安装空间。

一个笨蛋!

网友(2005-09-29):
我是串一个250Ω的标准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I:
加一个电阻肯定行不通,信号信号上来相差很大,本人就曾做过这蠢事,因为电阻本来就不稳定,信号干扰很大。加一个电流输出型模出隔离端子,其实就是隔离变送器,即可解决问题。小东西,便宜。

网友J(2009-04-15):
变频器上自己带的0--10V输出能用来控制另一台的变频器的调频吗,

网友K:
用隔离变送器,多方便,需要的话找我

郑方远       13811804156

网友L:
你怎么还买了这样的变频器,二手的吧!现在的变频器我见过的上述两种信号都应当带的,请仔细读一下说明书!

网友M:
我这边也有这种问题,加信号隔离器就OK了。

网友N(2011-09-27):
用蓝瑟 MHM-04B 信号调理器 V/2A 单路DC 0-10V 输入 双路 4-20mA 输出。如需隔离处理可在输出后接 MHM-05A 信号隔离器,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