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何谓定位精度

楼主(2005-08-25):
常常听说,在变频器控制的定位系统中,定位精度如何如何,请各位大侠给解答一下何谓定位精度,如何计算?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我的个人网站plc.123ye.com上有这方面的介绍。可以控制在2000±2mm内。定位还可以,满足了客户要求。

网友B:
位置定位,就是到了最后一段距离,使得速度给定与剩余距离有一个函数关系,有几个数学公式,对应速度曲线为直线、曲线等。一般可以取决于位置反馈的精度,如一个脉冲代表0.1mm,那末最终的精度控制在1mm容易做到! 当然不同的设备最后公式的应用细节上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