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IMOVIS怎样实现变频器与电脑的连接

楼主(2005-08-25):
我现在用一台型号为6SE7021-0EA61的siemens变频器与电脑连接,但SIMOVIS始终连接不上,资料显示可能的错误为:错误的PC接口,错误的波特率,该总线地址的装置不存在,断线.接口不会错,因为只有一个COM口,波特率我们调的是出厂值9600,其他应该都没有问题了.想问下有没有人知道问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如过太复杂就通过邮箱联系slowlyfly14@sohu.som.

网友A:
电缆接线对吗? 地址呢?

网友B:
一点都不复杂,我天天都在做通讯,很简单啊, 具体参数也就几个,波特率,地址,就可以了,SIMOVIS和DRIVERMONITER都好用,不明白的可以咨询我

网友C:
要先在逆变里设好D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