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relogix1500使用中出现不解之迷

楼主(2005-08-25):
最近厂里新安装了一台relogix1500用于控制压气机,前一段时间使用都很好,最近出现启动压气机后,压力出现无规律波动的情况,查找原因后,排除是压力变送器的问题,请问有无可能是PLC接地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请问您的压气机是如何调节和控制的,如果是连续调节,可以检查plc的控制输出是否频繁波动,如果是开关调节,可以检查控制输出点的状态,估计不是plc的接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