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 net 和device net的区别

楼主(2005-08-25):
谁能详细告诉其不同

网友A:
前者基于控制层,在PLC,HMI,其他自动化设备等之间传递控制信息;后者基于执行层,在PLC等控制设备与现场的具体执行器,传感器,变频器之间传递控制信息。可以说,前者在广义上是包含后者的,后者更具有现场总线的特征。

网友B:
ControlNet通常采用75欧姆的低衰减同轴电缆作为传输元件,DeviceNet则采用含电源线和数字信号线的多对(通常2对)双绞线综合屏蔽电缆为传输介质。

网友C(2010-03-05):
如果把它等同到西门子step7上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可比性呢?

网友D:
西门子step7只是一个软件工具compare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