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如何控制恒张力

楼主(2005-08-25):
在做开卷控制时,能否利用变频器带动普通电机做恒张力控制?而且一般是在低频下运行,是不是因为普通电机散热不好所以会使其损坏?如果换做变频电机就完全没有顾虑了?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您的张力要求严格的话,还是建议您用配套的张力控制器或者变频器厂家配套的张力控制组件.低频下可以采用转矩补偿的方式改善.

网友B:
我在河南焦作一家轮胎厂做过变频器控制普通Y系列电机做开卷控制,要求张力恒定,没有用到张力传感器。效果还可以。共2台,人工换卷。如果有空可以到我的个人网站上看看:plc.123ye.com。刚建立的,内容还很少。如果你在上海,我可以带你参观我做的另一个工程,昨天我刚去过,变频器做收卷控制的,采用张力传感器作为反馈,效果很好。这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系统,PROFIBUS总线控制。已经运行有1年了。

网友C:
开卷的没做过,收卷的倒是做了不少了,丹佛斯VLT5000,FC302,西门子MMS440,ABB ACS550的,不用张力传感器。效果还不错。

网友D(2005-10-14):
现在的分切机大部分就是用张力传感器和张力控制器来控制变频器。基本原理是:高精度张力传感器在线测量基材张力的大小,当张力变化时输出一信号给张力控制器,控制器经比较运算后输出0~10V的电压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的频率(速度)即跟随设定张力作自动调节,保持基材张力恒定。 我叫应文帅,我电话是13857529557

网友E:
还是用张力传感器会好些,不用的话需要计算:F=TD,外径D变化时要保持张力F的稳定,需要改变转矩T,如果放卷速度过快还要考虑惯量对转矩的影响,所以呢比较复杂啊,变频器内部实现这样的功能会有些困难。 本人也没有实践经验,只是理论分析,希望有经验者指教下。

网友F:
几种方案有各自的优缺点,取决于系统的具体要求。 带传感器的当然可以控制的精度高,但是相对来说代价也是比较大的。我的工程经验:采用三菱的传感器,系统匹配的好,张力可以控制精度正负1~2%。 采用矢量变频器的转矩控制功能进行开环的转矩控制,精度要差一些,可以控制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卷径比,但是系统简单可靠,成本低,在一些大张力的系统中使用也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探讨。

网友G:
做开卷控制时,利用变频器<零速有转矩输出>带动普通电机做恒张力控制完全可以,只要计算出直经,M=F*D,变频器制动电阻选好,用变频电机效果更佳

网友H:
一般的变频器不行啊,不稳定,因为低于3HZ变频器工作特性不好。可以用减速机构,让变频器最低也在3HZ以上运行,或者采用矢量变频器,但价格高,并且最好用PID控制

网友I:
现在艾默生TD3300是专用的恒张力控制器,有空的话可以了解一下,QQ:277580901

网友J(2007-03-10):
学到很多,受教了。

网友K(2007-10-09):
带传感器的控制精度高,价格贵,用在重要场合!
矢量变频器的转矩控制功能进行开环的转矩控制精度低,用在对张力要求不高的地方.

what?

网友:
汇川的MD330收放卷专用变频器共使四种方式:
开环转矩控制模式
闭环速度控制模式
闭坏转矩控制模式
恒线速度控制模式,
绝对能满足你的需要!
shizengtao@21cn.com

网友L:
国产变频器的现在好多多可以作到0.5HZ 150%转矩。好象正弦的 SINE 300系列  还有 蓝海华腾  都可以做开环 转矩矢量控制!
不比进口的差多少!

网友K:
 做开卷控制时,利用变频器<恒转矩输出>带动普通电机做恒张力控制完全可以,只要计算出直径,开环 转矩矢量控制也可以,我们有开环做开卷的已经稳定运行两年多!闭环做开卷的已经稳定运行四年多!
普通电机怕散热不好的话加个风扇吹啊

网友M:
可以用张力变频器啊 控制性能特好并不是随意的变频器就能很好的实现这种功能的

网友M:
国内有很多设备都用特定的张力变频器的

网友N(2008-04-09):
汇川的MD330还行。

网友O:
学习了
为什么这发贴少以十个字不行,人家能行

网友P:
问一个问题,不用张力传感器怎么控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