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气动阀选择

楼主(2005-08-25):
气动电磁阀选择,有个气缸需要向前运动,当到达行程后立刻返回到起点,过1分钟左右,又要从起点向前运动,如此反复.需要2位5通电磁阀?是单控还是双控??

网友A:
2位5通电磁阀、双电控。

楼主:
单电控不行吗

网友B:
看你选择什么型式的汽缸,弹簧复位的可以用2位3通的实现。

网友A:
弹簧复位汽缸问题多多,信不信由你。

网友C:
单电控双电控其实都能实现,只是双电控有断电保持功能,而单电控断电后会恢复原位。另外双电控由于其断电保持功能,你可以在气缸不动的一分钟里让阀断电,真样比较省电啊,呵呵。还有双电控你要多费PLC一个点了。

网友D:
单控阀4V210。气缸前端加电磁开关

网友E:
大家好!我是生产气动元器件和电磁阀的厂商,若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danny_lim@163.com,msn:danny_humor@hotmail.com,希望能和大家合作!www.tonab.com.cn,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