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S7200与研华ADAM采集模块连接

楼主(2005-08-25):
请教:我有一套S7200 CPU226,下面要挂5个研华的模拟量模块ADAM系列的,我该怎么设定才能进行通讯读取数据?

网友A:
如果要通讯的话,需要设定200的编程口为自由口模式,然后根据adam的模块的协议来编写程序,包括数据的发送和数据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