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锤相关问题。

楼主(2005-08-25):
请问大家,如果想详细了解水锤,看些什么资料呢?另外,气体管道中是不是也会产生水锤现象呢?多谢。

网友A:
气体没问题,可压缩啊

网友B:
蒸汽停车后启动时发生。

网友C:
水锤水锤——应该有水,如果气有锤的话应该叫气锤。当然没有气锤 水锤参见流体力学

网友D:
气体也有水锤现象,只不过要小一些,不能以介质的名称去命名某个名词,液压介质是油,能叫“油锤”吗?仍然叫水锤现象,在气体的管路计算也仍然叫“水利计算”

网友E:
我赞成trust所说,当介质是蒸汽的管道停车后突然启动时会有可能发生水锤现象,只不过明显的程度如何而已。

楼主:
谢谢楼上众兄弟了,我也觉得气体只不过是没有液体明显。而且我遇到的情况比较特殊的。我是控制密闭容器(5升)中气体气压(超过大气压)稳定,当进、放气以后,一般要10-30秒才会稳定。请问大家这方面有没有资料。

网友A:
5升多大压力,还有你控制的精度范围是多少?稳定时间长短和压力、温度、充放气快慢、容器形状等都有关系。

楼主:
回楼上兄,压力在1.4MPa左右,设计控制精度在正负150Pa,容器就是圆柱型的罐,温度常温,充气就是用1.5MPa的气泵。

网友A:
这个做起来要求可够高的150/1500000=1/10000你用什么样的传感器监视压力啊,这样的稳压稳定怎么看,如果从空罐开始充气稳定下来要几个小时了,还有气泵的压力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F:
所以啊,在流体控制中要用变频技术 软启动软停车,减缓水锤效应

网友G:
在过四五年一种革命性的能源将产生了 那时什么电厂都要倒闭 电都没人要了 还什么水锤汽锤的

网友H:
个人观点 流体倒流.如没有单向阀没关阀关泵. 流体惯性.如快速关闭阀门.

网友I:
看书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