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通讯问题???

楼主(2005-08-25):
为什么我用CE LITE 连线590后,用UPDATE提示:Error #6453,serial comms failed(exhausted retries)reading PN0 II? 我就是下载不了??? help help!! 秋雪大哥帮帮我! 谢谢!!串口参数和590内部参数按说明书修改,请提示一下?还有什么设置问题??

网友A:
主要是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数据校验格式,如果还是不行,检查以下电缆是否正确.

楼主:
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数据校验格式都已检查,数据线按590说明书要求检查没有问题还是不能下载用CE LITE 连线590后,用UPDATE还是提示:Error #6453,serial comms failed(exhausted retries)reading PN0 II?是否参数有什么问题?? 激情如火谢谢你的回复. 请您在帮帮我讲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B(2005-10-09):
在P3口中选 P3 SETUP MODE CELITE(EIASCⅡ),试一试。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C(2011-04-26):
590电路图共享,QQ 335315780

网友D(2011-10-13):
合肥宏大自动化 代理维修590系列 15212785711

网友E(2011-12-15):
要在590上按菜单mini→P3后才能下载的

网友D(2013-02-23):
590通讯线,自己做的,5元一根。不为盈利,只为结交同行的朋友。www.0551elc.com.

网友F:
专业生产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